dk-lm3s9b96 绘制文字如何刷新

楼主(2012-01-11):
楼主,大侠们:
用图形库绘制文字时,如何覆盖之前显示的文字,直接显示的话会有叠加重影。
在线等帮忙!

网友A:
附件是之前写的一个汉字显示的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2楼,我还没开始写汉字显示。
现在简单的问题是,我想在LCD上显示变频器的频率,实时刷新频率,但是两次显示的数字叠加在一起了,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还有我想在LCD上输入数字,有没有类似的数字键盘输入控件呢?

楼主:
已经解决。

楼主:
数字键盘还在搞!

网友B:
有关StellarisWare图形库的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下我以前发的指南,说不定会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97124&highlight=

网友C:
写之前,清空相关区域就行了。

楼主:
恩,有两种方法:1.采用图形库中的画布canvas;
                2.直接写的话,写之前把区域涂黑;
谢谢啦!
数字键盘输入还在搞,用控件的话应该可以,就是程序不想搞太大。
IAR kickstart只有32K的空间。
在公司不敢搞盗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