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重映射后输出电平为高

楼主(2012-01-11):
发现一个实验现象,在将JTAG引脚重映射以后,将PA15当做普通IO使用,将其配置为推挽输出,为什么一GPIO_Init后,该引脚的电平马上变为高电平,而其他的普通IO引脚则不会,求解释?

网友A:
看看这个引脚的默认初始电平是什么?

可以考虑将其配置为推挽输出之前,先输出一个希望的电平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看?我是在配置完推挽输出后,这么做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另外,在配置为推挽输出前,可以输出高电平吗?我怎么记得复位后GPIO应该是浮动输入的啊?求赐教:handshake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看?我是在配置完推挽输出后,这么做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另外,在配置为推挽输出前,可以输出高电平吗?我怎么记得复位后GPIO应该是浮动输入的啊?求赐教:handshake ...
引用 楼主:

没错,复位后GPIO是浮空输入,但当你配置I/O为推挽输出时,如果你不指定它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它就会输出默认的电平值;如果不想使用默认值,就需要在配置为推挽输出之前,先设置输出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默认电平在哪里查看?在数据手册上没看到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默认电平在哪里查看?在数据手册上没看到啊
引用 楼主:

参考手册。

其实默认电平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配置为推挽输出之前,先设置输出状态,这样不管默认电平是什么,都可以保证输出所要求的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搭便车请教下香主一个问题,我配置GPIO为开漏输出,然后接2.2k上拉电阻 ,但是在读之前如何写0xFFFF,读回来的是0xFFFF,不写0xFFFF反而能读到正确的数据。何解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再搭便车请教下香主一个问题,我配置GPIO为开漏输出,然后接2.2k上拉电阻 ,但是在读之前如何写0xFFFF,读回来的是0xFFFF,不写0xFFFF反而能读到正确的数据。何解呢? ...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读的?怎么写的?

网友B:
前面遇到过

网友B: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加上这两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的时候直接写GPIO_Write,
读的时候如果先GPIO_Write(GPIOE, 0xFFFF),再用GPIO_ReadInputData读,读回来的是0xFFFF。
应该怎么读,怎么写?
看过以前的一些帖子,说配置为开漏输出并上拉后,写的时候写输出寄存器,读的时候先写高电平再读输入寄存器。

香主辛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香主赐教!

网友C(2012-05-06):
还没有复用过JTAG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