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3天,终于pass atomThread

楼主(2012-01-11):
天昏地暗呀!!!

以前总觉得uc/os的那个调度算法太占用资源,总想自己写个链表的调度算法。

这个atom完全按照我的预期实现。

真的太爽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u呢?我觉得atom在线程比较少的情况下,比较好,超过10个,可能不比uc强了。

下面是测试。测试就是另外的头痛过程了。

ps:看atom代码段哦时候,我一直都是先看上面解释,再看代码。

其实后来发现是错误,正确的应该是不看解释,直接看代码,反而更容易明白。

楼主:
自己写写心得吧!方便后来也要移植的。

网友A:
简洁明了的实验心得

网友B:
楼主这心得写的很有特点

楼主:
可怜呀!我这么牛,只有这几个称赞!!!!!!!!

网友C:
楼主要低调一点:lol

网友D:
打击一下楼主, 我感觉跳出 UCOS,  那么在单片机里, 线程的调度系统, 尽量不要用到链表!
内存资源紧张先不说, 时间资源也是因素.
在我看来, 所有花销的算法都没有必要, 实时性才是最为关键!
用最简短的方法(比如数组)就能完成的功能, 搞一大堆链表, 再遍列搜索. 岂不是太浪费!
在单片机里, 我感觉软件设计师可以做到: 运行的线程数在编译的时候就确定下来.

楼主:
在stm8,可怜的1k,2k内存情况下,uc那种的确资源太浪费。

这是以时间换资源。小于10个线程情况下。

大于10个就不合适了。uc是强壮的系统
这个是tiny

网友E:
李富贵说了,楼主是个好同志。

网友F:
楼主这写心得的方式值得借鉴

网友G(2018-09-08):
你好? atomthreads如何个改为,可以管理64K代码以上;STM8的FLASH是从0X8000-0XFFFF;只能管理32K;超过后编译烧进单片机就不能正常运行了。请教下如何解决。 谢谢! 1067371114@QQ 小李

网友H:
分享经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