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准20针的JTAG接口体积过大,可否精简成7针接口?

楼主(2012-01-11):
jtag标准20针双排座接口中,只有TRST、TDI、TDO、TCK、TMS和电源、地这7个信号有意义,其余都是地。现在做一个板子,由于机箱很小,为节省空间想把标准20针JTAG接口换成2mm的7芯单排针,并做一条与J-LINK的转接线,由于只有1个地,理论上转接的电磁屏蔽效果会受影响,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但实在没办法,标准JTAG接口对我来说太大了。在此请教各位大侠了,给点经验或提示。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信号线较少的SWD调试。

楼主:
好的,查阅了资料,就用SWD了。
另外请问Ls大侠:SWDIO和SWCLK需不要上拉,看过STM32F107的官方文档,说内部已上拉,但看网上开发板,基本都作了外部上拉(只有TCLK/SWCLK引脚是下拉)。
我想问的是,可否不作上拉处理?用的仿真器是J-LINK V8。

网友B:
不需要上拉,但不能有其他影响:下拉等

网友C:
1# Quiza 有10针接口的JTAG

网友D:
楼主这种做法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E:
这种方法可行,我现在就这样用的,上拉 下拉都没接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指点!

网友F:
我就这么用胡,4根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