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50 供电电压可以+-9V吗

楼主(2012-01-11):
(无正文)

网友A:
+-9V是极限了,一般都留有余量。
7650是斩波稳零的,一般用在前级小信号,没必要高电压供电。如果只有+-9V,可以考虑用降压,至少用两对RC。

楼主:
如果非对称供电怎么样呢?

正电压+5V,负电压-12V,可以吗?

网友A:
可以非对称供电,只要输入和输出不超出规定的范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