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充电电流采集电路分析

楼主(2012-01-11):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从元器件说起最好,诚信求教

网友A:
上面是电源,中间是运放,右边是ADC,左下是电池吗?没看明白,

楼主:
左下是电池的电流通过电阻产生压差,您说的我也知道,我想知道的信号怎么去做运放,其中的电阻电容的作用等等细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