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恒流源计算

楼主(2012-01-11):
这是个比较经典的恒流源电路,它的I=Vref/R1*(β/(1+β)),如果β足够大约等于Vref/R1,I=Vref/R1*(β/(1+β))是如何推算出来的,有哪位能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一顶,进来看看。

网友B:
利用运放虚断虚短,三极管C级电压等于Vref。
R1的电流为Ic=(Vcc-Vref)/R1
Ie=Ic

网友C:
看来看去,我觉得应该是R1和负载画反了吧。

网友D:
R1和负载画反了

网友E:
R1和负载顺序有什么区别?

网友F:
电路画错了。
正确的看这里2楼,把Q6改成三极管: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4599

网友G:
运放负极应该接在三极管的E极额!而不是C极!

网友H:
Vref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