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供电问题

楼主(2012-01-11):
现在用一个工控机,工控机正常工作时电压为5V,电流1.5A左右,现在我这有一个5V,1.8A的电源,但是工控机却无法开机换用其他大电流的电源则可以,现在怀疑是不是工控机通电的瞬间,瞬间电流很大,1.8A的电源无法达到这个启动电流?请教各位是不是这个原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在不改变电源的情况下?谢谢

网友A:
有可能,这可以通过检测瞬态电流来确认,如确实是因此,只能使用满足启动条件的电源。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工控机的启动电流太大。
不知道的电源是什么样的,如果是DCDC的话可以先把限流拿掉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换电源,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C:
拆开你的5V,1.8A的电源 分析下,把启动限流改大点 如果是不是哪种可以设置的,那没办法了只能换电源

网友D:
开关电源 与 工控机 之间 串个 电感(注意 电感型号 允许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电感选择的型号和感值的大小上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网友A:
工控机讲究可靠性,换电源才是正当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