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段式液晶驱动芯片,300段

楼主(2012-01-11):
小弟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大约30多个8字加10多个图标的段式液晶显示屏,单片机已经确定用430 请大家推荐一下段式液晶的驱动芯片,大约要300段,功耗一定要小,我的系统总功耗都不能超过500ua  里面还有传感器 AD 存储 还有个点阵液晶(这个不长时间工作,需要操作的时候才点亮)大量计算等。。。

网友A:
还有http://www.titanmec.com/docc/product-list-82.html
http://www.rohm.com.cn/products/lsi/led/segment/lineup/
我用过rohm公司的BU9792AFUV,性能不错,我每隔0.5秒唤醒CPU,功耗很低,所有整机才35uA,可它不符合你的300段.下面是它的规格书.

网友B(2012-04-12):
HT1623/100QFP,8*48

网友C:
1622或者1623吧

网友D:
装两个LCD驱动芯片

网友E:
干嘛不直接用带LCD驱动的单片机

网友F(2018-07-28):
试用下 元泰VKL144A TSSOP48跟VKL144 QFN48N  性能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