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密算法

楼主(2012-01-11):
数据加密,原文ASCII码:9487A2,
原文  的十六进制:39 34 38 37 41 32
加密后的十六进制:64 DA 5C C8 EF 66
求加密方法

楼主:
补充密文 原ascll:389E2948
加密后的十六进制:47 4b 11 12 13 64 da 5c

网友A:
如果是DES、AES或类似的加密。不要说只有十几个密文和明文。你就是有几M字节的密文、明文也无法知道key。

楼主:
这个只是单纯数据上的加密  原ascll:389E2948这个是个序列号,
加密过后是十六进制47 4b 11 12 13 64 da 5c
8个ascll码分别代表十六进制47 4b 11 12 13 64 da 5c
回复 网友A:
底层软件进行识别出ascll:389E2948

网友A:
不懂楼主意思。也不懂单纯数据、复杂数据为何物。

网友B:
有个看雪论坛黑客类,也有加密解密,常见加密方式应该可以找方法,个人定制的加密也就不要费时间,相当难!如果加密者一般的话可能用的其他加密方法,比如容易找到方法网页加密,这个也加密字符。

网友C:
加密算法很多种,而每种算法又会有密钥,密钥不同结果自然不一样。
有些算法不是对称的,即加密算法和解密不是用一个密钥,即便你知道了加密密钥(有时就是公开的),也无法只根据密文了解加密钥或解出明码。
另外,完全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加密方法,可以从明文得到相同的密文。
我之所以说这些,结论是,楼主的问题无解,或者多个解。

网友D:
楼主的求,无解。

网友E:
解别人的密是不怀好意!
好多加密都是作者自制的
可以说基本无解
除非你是作者肚里的蛔虫

楼主:
比如数值取反,奇位取反,等等
回复 网友D:
上面只是一个读卡器的序列号加密,使得别人不能用任意的读卡器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到好多软件加密都可以**,单单一个序列号的加密方法难道这么难,我是新手

网友F:
加密算法很多种,而每种算法又会有密钥,密钥不同结果自然不一样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