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如何转换为正负5v

楼主(2012-01-11):
就是本人需要用到运放芯片,目前手头只有正5v,大虾们如何将它转换为正负5V,谢了!!

网友A:
给你几个关键字,你到百度里面去搜索吧。

holtek,电荷泵,电压转换。

可以得到结果:HT7660

网友B:
必须要正负电源吗?你可以试试搭建一个2.5V作为地,则原来的电源就变成正负2.5V了,有些时候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可以用RS232电平转换片子,MAX232之类的吧,不用它的串口电平转换功能,只用它的单双电源转换功能。
用它的2脚和6脚当正负电源就行了,不过电压一般都超过8V了,好在运放供电似乎电源电压高一些更好。

给单个运放供电,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
以前就是用MAX232这样做过~

网友D:
美信电荷泵,MAX660之类的就可以,使用还简单,100ma左右的电流吧,带几片运放无压力。如果要更大电流就要用DC-DC模块或者DC-DC变压器自己弄。

网友:
单纯是电源的话,可以两电源串接后中间接地。。。。实现。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帖,就是本人主要的目的是锂电池3.7V,需要一个生压的模块,达到5伏后,在转换为正负5负的,现在的方案是打算买个升压的模块,然后在用7660或者是MC34063,大家推荐一个可以自己做的升压模块!!谢谢!!

网友B:
那就用MAX232吧,升压、负压都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做过232的,请问一下电流是多大 啊?

网友B:
毫安级,电流越大,电压越小。
注意232本身不是升降压芯片啊,但它自带电荷泵电路,用MAX202也可。

网友E:
是什么运放啊,用单电源也可以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