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PWM调制问题

楼主(2012-01-11):
哪位用过PWM,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用PWM控制电机,第一次发485命令,输出高电平,并没有输出有占空比的波形,第二次再发相同命令,可以输出PWM脉冲

楼主:
代码如下:
void TIM_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模式1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占空比=(CCRx/ARR)*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使能输出状态
  TIM_Cmd(TIM3, ENABLE);
}
  Duty = 90;
  TIM_PWMConfiguration();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TIM3的CH1输出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网友A:
哪位用过PWM,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用PWM控制电机,第一次发485命令,输出高电平,并没有输出有占空比的波形,第二次再发相同命令,可以输出PWM脉冲 ...
引用 楼主:

485命令是什么?与PWM什么关系?

网友B:
看来这位 仁兄 不是 搞技术的
RS485 与 PWM 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然, 在某应用中 可以使用 RS485 传送数据, 这些数据 可以是PWM的一些参数

楼主:
用键盘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停止启动,键盘与控制板用485连接

网友C(2014-08-01):
你只是通过键盘控制方向,又不用修改占空比调速,这个跟485有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