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文件系统中如何实现对一个文件进行续写

楼主(2012-01-11):
最近在用LM3S8962利用FAT文件系统对SD卡进行读写操作,可以实现对文件读写操作,但发现了一个问题,用如下代码只能实现在SD卡中一行数据:
while(1)
{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int len = strlen(buffer);
      res = f_write(&fdst, buffer,len , &bw);
      f_sync(&fdst);
      f_close(&fdst);
      f_mount(0, NULL);
}
结果在SD卡中只有一行数据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int len = strlen(buffer);
      while(1)
     {
         res = f_write(&fdst, buffer,len , &bw);
          f_sync(&fdst);
     }
      f_close(&fdst);
      f_mount(0, NULL);
可以实现多行的写操作。我想实现的是,对一个文件进行续写,比如说一个文件现在里面有1K的数据,现在对这个文件进行续写,但是不能将以前的内容覆盖掉。如何实现,请教下高手。

网友A:
我不懂,帮你顶下,望高手解答

网友B:
这不是FAT文件系统的问题,而是文件操作的问题,找个应用程序来读一下吧。

楼主:
呵呵,问题已解决,我等把移植完后,把心得和大家分享下,呵呵,感谢大家。

楼主:
int main(void)
{
    static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static FIL  fdst;      // fsrc,file objects
    static BYTE buffer[4096] = {"123\n"};   // file copy buffer
    static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static WORD bw;         // File R/W countbr,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XTAL_8MHZ | 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while(1)
    {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lseek(&fdst, fdst.fsize);
      int len = strlen(buffer);
      while(1)
      {
        res = f_write(&fdst, buffer,len , &bw);
        f_sync(&fdst);
      }

      f_close(&fdst);
      f_mount(0, NULL);
    }
    while(1);
}
这是我的主程序,主要是f_sleek();函数的调用,其作用是找到一个文件的末端。

网友C:
因为f_write写入的时候会盖掉以前的数据,所以需要绕过已经写进去的数据,需要用f_lseek将操作位置向后移动到文件的结尾。这样再次写入的时候就会从现有文件的最后面继续保存。

在f_open后面加上一句f_lseek跳转到文件结尾:

  1.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2. res = f_lseek(&fdst, fdst.fsize);

网友C:
汗...中午开着跑了,没看到你自己已经搞出来了  呵呵: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TI_MCU,文件系统的东西说多不多,但说少也不少。这次的移植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谢谢大家。另外,我打算移植到MSP430上,现在正在搞,前面是在LM3S8962上移植的,用的官网板子上的例程,没有硬件部分。这次在哪430上进行硬件接口层的移植,移植完后,和大家分享,专门开一个帖子,分享下,让更多的人在移植FAT文件系统中少走弯路。这也搞了好几天了,其中有TI_MCU的帮忙,还有在另外一个坛子的朋友的提示。

网友D:
楼主真热心,等着你跟大家分享移植后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