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不用,引脚可以悬空

楼主(2012-01-11):
jtag现在不用,引脚怎么处理,可以悬空吗???

网友A(2012-04-16):
输入管脚建议接高电平,输出就不用理了。

网友B(2012-10-09):
看手册吧。
如果没有要求:
因为TMS TDI TCK TDO是标准强制的,而TRST是可选的,留意以下TRST。其他输入管脚给个固定电平。

网友C:
基本可以悬空,不过严谨的做法是要看手册的IO口描述那里,如果手册没有需要找原厂或代理商的FAE确认。有些官方的原理图也会有参考。

网友D:
直接参考一个有JTAG的图,然后删掉JTAG连接器就行了,其他部分的照抄

网友E:
TRST 不可悬空,有些芯片是用这个脚来触发进入jtag调试状态的

网友B(2025-07-13):
这里有份很好的培训资料: https://pan.baidu.com/s/1p1E2xNDM9KWH4vfBV-BGdQ?pwd=hzzf (来自提供JTAG测试维修软件BSTest、 JTAG FLASH加载/烧写软件yaJFPb等专业方案商杭州哲发http://www.zhef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