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电池能持续多久?

楼主(2012-01-11):
手里有一块单片机板子。

将供电电源调到5V,电流显示为0.09A。

现在我想用一块新的普通南孚5V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请问大概能正常工作多久?

网友A:
自己算,最好用锂电池供电 这样可以反复充电

网友B:
大概20小时,5号南孚容量2AH左右

网友C:
一般电池上标注500ma/h
如果计算方式为0.09*1000*x=500的话,
能用5小时,手机电池1000mah,待机电流20ma,时间50小时,两天,实际感觉也差不多。

网友D:
1000/90=11

网友E:
没有那么多的,干电池用到后面,电压为下降,还有自放电等因素,比理论时间要少些。

网友B:
没有那么多的,干电池用到后面,电压为下降,还有自放电等因素,比理论时间要少些。
引用 网友E:

自放电在uA级别,不打表的,放电电流不同倒是有影响就是了。

网友F:
多谢各位!!!

太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