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套家庭灯光控制,手机wifi控制遥控器控制手动墙壁

楼主(2012-01-11):
最近有个想法,想DIY,一套家庭灯光控制,手机wifi控制,遥控器控制,手动墙壁控制各位有没好的建议?
各位哥哥,我的思路是这样,
1.手机这个一块不需要编程,
   在底层硬件上搭建web服务器,通过以太网接入无线路由器,通过手机wifi来访问ie,
   类似设置无线路由器一样,控制时,只要打开智能手机上的ie然后控制即可
2.无线遥控器这一块还没好的想法,最省钱的就是315m无线,市场上很多,比较浪费的是,这种需要一个灯就需要一个接收器还外加一个mcu.这样你睡在被窝里就可以把灯关了
3.PC或平板电脑控制,连接以太网到无线路由器,打开IE,输入192.168.1.....,跟设置路由器一样.
4.普通86盒的开关不用变,平时不用无线遥控的时候,普通开关功能照旧

如果你还不满足这个的话,还可以搞无线窗帘再带个光电感应,无线电动门
甚至每个室内的温度,如果再高级点的,装个烟雾感应,煤气报警,或者无线wifi摄像头
这样不需要用3G,直接使用无线局域网.说得再远一点,通过互联网来控制家里的电器,
说多了,可能越来越接近物联网了,就差RFID,后台搞个数据库了

网友A:
想法是好!
不过家电基本都是红外遥控的
红外遥控这块不能缺的,家电种类繁多,那么红外遥控还必须是可以学习的

可以参考我们的模块
http://www.yofeng.com/irlearn.asp

楼主:
红外线有方向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家里现成安装的电视,空调你怎么用无线去控制!
最终还是要转成红外才能控制

楼主:
红外线转发器

网友B(2012-04-22):
可以考虑zigbee,双向通信,而且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