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这个错误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2012-01-11):
这个错误在我执行 temp33=(*(vpc3_ram + i)); 的时候就是访问外扩SRAM的时候 出现 为什么呢

网友A:
执行一下硬件的复位试试看,即按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

楼主:
重上电 很多次了 不好使啊 同样的板子程序也没动啊 不好使 还就是执行完这个访问外部的语句后 再按红叉,程序就停不住了出来这个对话框 之前执行这句也没问题啊

网友A:
什么芯片?什么电路?什么程序?

网友B:
如果没有改变 JTAG 的端口设置, 通常是由硬件或连接(包括干扰) 导致的.

网友C(2012-09-18):
请问楼主,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D(2013-05-12):
我也遇到啦,不过我是NXP的LPC1766. 在实验板上用LPC1768用得挺正常的,但是自己的板子用1766就不行了, 怎么回事啊,

求指点啦

网友E:
个人觉得是烧写接口的问题  帮你顶一个

网友F(2015-11-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G(2015-12-23):
我是复位电平不正确导致的,检查一下复位引脚电平

网友H(2017-05-21):
引用 网友G:
我是复位电平不正确导致的,检查一下复位引脚电平

想请教下,复位电平一般为多大算正常?我测的我的是1.20v,供给芯片电压是3.3v啊

网友I:
硬件连接不稳定,看看是不是线太长了。或者质量不好,接触不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是复位电平不正确导致的,检查一下复位引脚电平

大神,求指导

网友J:
不能执行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J:
看一下你的具体代码,能不能停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