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常见的封装请教大家

楼主(2012-01-11):
电子初学者,protel中有几个元件不认识,请大家给我说说分别是什么,图见下,谢谢啊!从左到右吧

网友A:
又见硬盘图,楼主,我咋能看到你计算机上的文件呢?

网友B:
用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的办法贴图。

网友C:
这不是封装,这只是原理图上的示意图形

网友D:
第一个是电容,其他的下面回答

网友B: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
电容(欧式画法)、穿芯电容(用于高频电路的一种具有较低串联等效电感的电容)、电解电容(欧式画法)、可调电容、穿芯电感(用于高频电路的噪声抑制)、跳线。

网友E(2012-05-09):
电路示意图,可以随便画个样子的,只要自己明白就行了

网友F:
用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