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PIC软件模拟---引脚激励

楼主(2012-01-11):
我以前用过(好像那时用的是6。X版本),异步引脚激励,窗口中会出现按钮。现在是8.8版本,怎么没有了,
我想在RA1引脚输入高低电平。请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俺从来不用这个,都是暂停程序,然后手工改端口值

网友B:
是不是这个?

楼主:
是这个,说说咋用吧,现在不会用了,以前的版本不是这样的。
输入端口信号,该POPRTB的值,不行,改不动,看来是寄存器输出值。

网友C:
一直没用过,引脚激励,还以为没得这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