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509A与外部AD接口

楼主(2012-01-11):
请教一下关于DSP5509A与外部AD的接口问题
是否可以将5509A的数据端子D【15:0】与AD的数据端并行连接

可是怎样能够讲AD转换完的数据读到DSP中呢?
将D端设置成EMIF还是HPI???
如果设置成EMIF,是不是可以直接将每次转换的结果直接赋给变量a?
像这样  a=EMIF.D[15:0];  ?
对EMIF的控制信号如何处理啊,不用管可以吗?
有谁知道,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并行接口的ADC,应该用EMIF连接。这时候ADC相当于DSP的外部RAM,通过一个/几个固定地址操作,势必有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与之相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答!不过我还有些不明白,我是这样想的
我用的AD很简单,只需要片选,读信号,通道选择信号,AD启动信号和转换结束EOC。
我想用5509A的地址线作为GPIO来控制这些信号,用D【15:0】和AD的16位数据线相连接。
硬件只有这些信号,我就是不知道当AD一次转换结束后,我怎样把现在D端口的值读到DSP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你这里说的地址线是什么意思??
  AD没有地址线与DSP相连接啊。。。。
2.AD的数据线与DSP相连
3.AD的控制线我用GPIO控制。

综上,是不是不用连接EMIF的地址线和EMIF的控制线?
   在程序中正常设置EMIF的相关寄存器,比如外部RAM地址是从0x40000开始的,那我在读数据时就可以去读0x40000以上的任意地址的数据?就可以把当前数据总线上的值读到?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请指教!多谢!

网友A:
你的理解没错。不过,0X40000不是随便说说就能选中ADC的,总得跟ADC的片选信号连上啊。这就是片选地址,只有这个地址有效时才能选中ADC。

既然能用0X40000,就能用0X40200、0X41000,这时就要更多的地址线参与译码。至于究竟用哪个地址,要根据硬件资源统一分配。它也跟处理器地址相关,不同单片机、DSP都有差别,但原理一致。

网友B:
看来很多人在用5509吗,我也在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答!我明白你说用地址线片选ADC的意思了

我现在GPIO不够用,所以想把地址线A作为GPIO来使用
所以在读ADC数据之前想用GPIO来片选和控制AD
这样读数据就不受硬件连接(地址线A)的控制了吧,随便读0x40000以上的地址都可以吧?

网友C(2014-01-0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并行接口的ADC,应该用EMIF连接。这时候ADC相当于DSP的外部RAM,通过一个/几个固定地址操作,势必有 ...

并行adc与dsp直连的话,能不能只选取一个地址,该如何配置啊

网友D(2015-07-15):
还有问吗?学长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说说?我现在在用外部ad,ad是并行的和dsp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