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使用PLL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2-01-11):
在使用Xilinx平台时,遇到一下问题,请各位高手予以解答。
    工程信息:
             FPGA外源输入时钟CLK_IN, 到design中会进入到三条不同的path:
               1.   作为FPGA现成的PLL模块的输入,PLL分频后产生时钟SYS_CLK;
               2.   时钟输入,直接驱动design中电路;
               3.  经过与或逻辑后,输出时钟CLK_OUT, 驱动电路输出数据DATA_OUT;

             以上三条时钟都做了异步处理。

问题是:
                在ucf约束文件,创建时钟CLK_IN, 创建时钟SYS_CLK;会报warning:    CLK_IN 周期定义了两次,约束被忽略, 猜测原因是因为PLL生成信息中已经包含了时钟信息。但是,如果不创建时钟CLK_IN的话,第2条path中直接驱动的电路timing信息没法加。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为了保证CLK_OUT与DATA_OUT的同源特性,做怎样约束合适,只设置IOB是否能保证?

网友A(2012-03-15):
嘻嘻,两个多月了,都没有回啊,
:lol

网友B:
我感觉这样做好像不行吧,外部输入时钟作为DCM的输入时钟后就不能再作为其他操作的时钟了吧?
DCM中不是有个CLK0_OUT吗?跟输入时钟是一样的,你的2和3可以用这个。

网友C:
楼上正解。不可能同时把CLK_IN即接在DCM的时钟输入,又接在其他单元的时钟输入上吧。
DCM中的IP核中已经包含对时钟的约束信息了。所以不需要在UCF里面再次约束。

网友C:
补充一点,要保证“CLK_OUT与DATA_OUT的同源特性”。可以采用OFFSET OUT约束

网友D:
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