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速度问题

楼主(2012-01-11):
将430单片机的串口通过FT232转换成USB与电脑相连,相互传数据,请问传数据的速度是否受串口速度限制(超过115200bps)?能否达到USB的传输速度(几百Mbps)?
为什么FT232的芯片手册上说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Mbps呢?

网友A:
USB转232 速度快好像不稳定!  这是我实际使用的经验,只可做为参考!

  USB虚拟串口可以做的很快,你可以找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B:
当然有限制的

网友C:
肯定会被限制,这是物理特性决定的

网友D:
就好像牛车再快也赶不上摩托车...

网友E:
FT232能达到1Mbps不奇怪,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430能不能达到1Mbps。

网友E:
同样,你想达到几百Mbps,有没有考虑过430有没有这种水准。。。

网友F:
肯定有限制啊,串口物理特性决定的

网友G:
电脑的硬串口受限制 115200bps  USB虚拟串口可以达到1M,但是受软件限制,我实测过稳定256Kbps的

楼主:
你说的430能不能达到1Mbps,是指时钟源的晶振频率?

网友H:
要受串口的速率限制,另外还跟你的电路状况、信号质量和精度相关。

网友I:
先更正:FT232R转出来的串口速率限制是3M!看下图,摘自FT232R数据手册:

说USB转出来的串口不稳定也只是个别产品,个人的经验,FT232R工作的非常好。其他品牌如CP210x、PL2303甚至国产的CH340等,除用过CP2102,别的没用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些芯片本身特点不同,选择FT232是因为做RS232、485或者422控制更方便。不稳定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是个别产品的问题,说穿了就是做的太滥了,没办法,大家在比谁做的便宜嘛。由于电平转换芯片的速度限制,我用它做出来的1M波特率的USB转的标准RS232串口测试正常,921600长时间传输无乱码丢帧。但是4个串口数据连续对传,我的双核2.8G电脑运行起来很吃力,运行一会CPU占用100%。实际用于动态低频疲劳机,单片机这边460800波特率,5米传输线,通过它数据连续传输给上位机,长时间非常稳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换句话说,没有在通讯这里出过任何问题。

楼主的问题其实和电脑主板自带串口115200的限制是无关的,USB转出来的是另外的串口,如果用它直接接单片机,没有电平转换,速度肯定可以更快,那就要看单片机这边了。实际的速度受下面因素的影响:
1、FT232R的3M的限制还在;
2、单片机这边,无论硬件设计和编程都要注意;
3、电脑这边的软件也要注意,速度这么快,数据量增长速度很快,要考虑缓冲区的处理等等。

网友:
FT232我没用过,但是从其他2种芯片的经验看,都远远不如主板串行口或者pci卡扩展的串行口,我从主机通过485总线向从机发送256k字节的汉字库,usb串口花费的时间是硬件串口的2倍,波特率一致的情况下,字节间距时间肯定被拉大了。

FT232我倒是买了几片,焊好就仍在那里了,你要是不说我都忘掉了,等我抽空翻出来测试一下。

网友J:
我个人用过FT232和CH340,感觉两者差不多,反而340更稳定些,当然340和电脑联机1个小时也会断线几次,FT232更差些。
以上个人使用,一家之言,不作为推荐依据。免得认为是广告

网友I:
回复 网友J:
CH340真没用过,但是使用FT232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从未断过。如果CH340在1个小时内断几次,实在说不过去,你说FT232更差,还是不要比较了,一定是你用的硬件设计不过关,CH340绝不会差到这步田地,这样的说法是给340抹黑。

网友K:
俺不同意芯片不稳定说法...
芯片肯定没问题.

usb 2.0 highspeed的480是bit速率.除去协议使用.还是能达到40MB,
pc没压力...就看你程序是不是写的能好.

网友L(2014-04-04):
楼上让我茅塞顿开啊!多谢!

网友M(2015-06-26):
使用CH340+单片机控制核心通杀STC全系列高速烧写。
最让人头痛的STC12、STC15、STC11系列的烧录成功率100%,而且干到115200的最高波特率烧录!扔掉你手里的PL-2303HX方案吧!烧录这三个系列的痛苦你懂的……别说你有FT232,贵族芯片咋啦?实际对比了,比比烧录速度!以上3个系列FT232同样在最高115200的波特率下也望尘莫及!CP2102更要死到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