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IGBT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2-01-11):
图见下,左边信号春来的是单片机的控制信号,大约为0.68V,请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完成放大功能的,最好能有详细说明,谢谢了!

补充:这个电路是电子报2011年合订本下册P682页关于美的SK2101型电磁炉的IGBT驱动部分,应该没有错误的,请大家再看看吧

网友A:
建议LZ转行

网友B:
这个我真的是看不懂哦,这电源一加,还有毛信号可以过去??

网友C:
我怎么看上去好像是长期导通的:funk:

网友D:
从来就没见过  有这么驱动IGBT的

网友D:
你的输入信号  为什么要加18V的电源

网友D:
IGBT的输入信号是隔去直流电压的信号  既是你所放大的单片机信号  所以要在IGBT前即一个电容10UF左右吧   另外 推挽电路的输出接错了位置  你直接接在了电源上   应该是接在EY1的集电极上  另外你这个推挽电路  设计的也不好

网友D:
另外  最好在IGBT前的电阻上 并联个二极管

网友E:
图画错了,试试有没有积分.

网友F:
图貌似不对哦

网友G:
加个二极管·

网友H:
楼主转错或原图印刷错误

网友I:
帖子的亮点始终是在2楼。

网友J(2012-10-06):
IGBT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