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etouch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2-01-11):
听说truetouch抗干扰挺好,请问是怎么做到的呀?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给分,希望哪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是的,truetouch抗干扰很好,在常见的充电器噪声和屏幕噪声等问题上都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有一个专门的视频就是介绍这个的
TrueTouch®Gen4:提升噪声性能
http://china.cypress.com/touch/video.cfm?video=1

消除显示噪声
http://china.cypress.com/touch/video.cfm?video=5

网友A:
另外,这篇**写得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