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中怎样显示四个BANK用了多少RAM?

楼主(2012-01-11):
用PICC9.8在MPLAB8.6中写程序,怎样能看到BANK0,BANK1,BANK2,BANK3中还有多少RAM可用? 自己定义的全局变量很多,不知道哪个BANK满了,哪个还有空余。

网友A:
如果是HI-TECH的c16编译器,编译过后会有rom和ram占用地址显示,配合mcu芯片手册中"存储器组成"一章可以间接查到

网友B:
些贴最好发在PIC区,那里懂PIC较多!
   PICC的不怎么用,你可以查看.LIST文件与.MAP文件,应该可以看到具体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