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视频存储方案问题

楼主(2012-01-12):
现在想通过摄像头把视频存储到SD卡里面,并且可以在LCD上面显示出来。初步考虑ARM9和DSP 应该可以,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一些的方案,请大家提示一下,谢谢

楼主:
请大家提示提示

网友A:
有专门成熟的方案,不过个人没关系的话比较难弄到。
如果没特殊关系,三星6410应该比较适合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我们只要一路AV信号就行了

网友B:
tyw:有了卡或棒以后,还需要3000银子买一个带SD卡的笔记本吧?

有把摄像头压缩成JPG(MJPG)的芯片。似乎加一个M3就好。

网友C:
ARM9 不行, CPU 和 2D 3D 加速都没有.

你用DSP会好一些, 或者6410.  有些厂家有专门的视频存储方案(比如天漠), 我用过他们的6300X, 还行吧, 比较保守, 可惜国内做ATEML的比较少, 就选了他的板子; 不过以后我还会选一下友善的TINY6410, 触摸屏比较精准一些.

最好用市场上现有的方案, 按道理, 这些视频监控都做烂了呀.

楼主:
我们是用在手持机上面的,t叔和h哥好像理解错了我的问题了,估计也是我说的不清楚。只要把摄像头的AV信号存储到SD卡里面并且可以回放就行。实在不行也只有上ARM了。不过在网上看到有用Boxchip F16 Processer,不知道这个处理器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提示,我再继续找找。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要注意,
如果是单路 2路, 类似公交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 用普通的ARM解决方案可能还可以, 但是一定要记得SD一定要是真正高速的.  (因为SD卡写入速度很慢的, 会消耗大量的系统IO).

如果要保存数据天数多, 选择支持IDE or SATA 硬盘的板子.

如果是多路存储, 参考"嵌入式硬盘录像机".

网友B:
SD卡要存储多长时间呢?
在DELL还是哪家啊,的一款产品里面,看到了一颗把摄像头直接压缩成JPEG的芯片。如果外加一颗M3单片机,存储到SD卡里面,不就行了? 不压缩的话,是不能存储的,至少SD卡速度不够。

网友E:
用普通的ARM解决方案可能还可以, 但是一定要记得SD一定要是真正高速的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F:
我的手机存储很慢啊!~什么问题呢?

网友G:
如果要压缩,就用CPU啊,如果不压缩直接存储,就用FPGA吧,简单无脑啊

楼主:
11# vcxz_1982 谢谢你的提示。要做的那个东西感觉不是太复杂,就是把摄像头抓取的数据在LCD上面实时显示并可以存到SD卡里,还可以通过数据线传到电脑上面,保存的天数没有太大的限制,我看了你推荐的6410,应该可以的。谢谢

楼主:
12# highend 想用一颗普通的CMOS摄像头,输出的AV信号传到LCD上面实时显示,并且可以选择是否存储到SD里面(不一定每次都必须在SD卡里面存储),如果存储了信息可以通过USB数据线传到电脑上面播放就行了。暂时功能不用太多。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H:
回复 网友D:
SD卡可以的~

楼主:
13# alnjby 谢谢你的提示,谢谢

网友I:
有现成的IPCam,带sd卡功能

楼主:
21# 呆板书生 对这个不太熟悉,能否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他给你推荐的是一种 IP摄像机,带了SD卡存储, 用网线可以远程监控. 你google一下IP 摄像机即可.

你如果用在手持上, 而手持还要做其他采集用, 那你就不能用他那方案.

-正好对ARM 手持 和监控略懂, 回复一下.
来到21IC, 也得到其他人的帮助, 所以也回复一些力所能及的.

楼主:
23# vcxz_1982 x谢谢你。用arm试试

网友J:
现在的AISC器件一个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