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单片机程序的思路实现

楼主(2012-01-12):
用单片机控制齿轮运行,齿轮上安有光耦。
起始时,齿轮停在位置1。单片机给信号后,齿轮沿顺时针通过位置2到达位置3停下,然后立刻逆时针反转到达位置2停下。待单片机再给信号后齿轮逆时针转到位置1停下。
不知道此逻辑用什么方法和思路比较好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还有什么思路?
不就你描述的思路吗?

网友B:
多了一个括号

用单片机控制齿轮运行,齿轮上安有光耦。
起始时,齿轮停在位置1。单片机给信号后,齿轮沿顺时针通过位置2到达位置3停下,然后立刻逆时针反转到达位置2停下。待单片机再给信号后齿轮逆时针转到位置1停下。
不知道此 ...
引用 楼主:

     while(!信号);
    do
   {
        顺时钟转;
   }while(!位置3)
    do
   {
        逆时钟转;
   }while(!位置2)
    while(!信号);
    do
   {
        逆时钟转;
   }while(!位置1)

网友B:
怀疑楼主顺时钟和逆时钟搞不清。

网友C:
光电编码器啊,可以自己用红外对管做,一定要A、B相倍频计算相位。

网友D:
注意要滤除抖动

网友E:
程序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关键是思路。
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你自己已经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