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向各位大虾请教~~电路图在帖子里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1-12):
没人看到吗?自顶一下

楼主:
这个是怎么整流啊?连电容都没有,能解释一下吗~~ 4# nyz507

网友A:
不是整流,但有移位作用。

网友B:
由于放大器IC10接成比较器,因此,其输出高电平是一种状态,输出低电平是另一种状态。

根据这种工作方式,可将该部分电路视为一只根据“输入”电平变化的有源-可变电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