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运放

楼主(2012-01-12):
采用下面的LM358运放遇到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解救:
1、因LM358的个体失调电压和零漂不一样,造成批量时偏差很大。两个LM358运放输出相差0.5V以上.
2、出现信号损失;
    热电偶电动势为25.8MV时,按计算运放输出应该为2.58V,实际LM358输出的电压偏小.

网友A:
LM358失调电压2~3mV对于这个热电偶应用来说太大了,即使能通过调整消除,失调电压的温飘也很难去掉,最好换低失调精密运放。信号损失?不懂

网友B:
电路错了,怎么是反向放大?
LM358不适合精密测量用,特别是放大倍数高的场合,失调电压会很大的。
输入最大漂移5mV,输出就0.5V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应用要求,得选择最大失调电压不超过0.1mV的,可以试试SGM8581或者SGM8582

网友D(2012-09-11):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吗?我也见到过这个电路,可是怎么搞都工作不起来,单电源反相放大,可行?望分享,最近正好也在做一个产品有用热电偶,我用的同相放大,误差蛮大的,不敢送样

网友B:
LZ的热电偶是负端接输入的。
不过LM358漂移太大,个体差异很大很正常的,358不适合。

网友E(2013-02-20):
加一个微调电路呗!

网友F:
LM358失调电压太大了,放大倍数还这么高,换个精密运放,两级放大会更好一些。

网友G:
358,我测到最大输入差7mV!
不能用,OP07可以,双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LM358的失调电压最大为7mV,放大100倍就是0.7V,所以两个358输出相差0.5V是不奇怪的。
可以尝试用偏执电流 ...

这样需要好大一个电位器吧?
感觉还是用桥电路最好

网友J:
确实由于LM358的失调输入电压导致的,如果为了获得更精确的测量结果,你最好对AD进行修正。修正方法有很多种,一般是单片机存储失调电压*AV。如果,由于芯片的失调电压的差异导致输出不准的话,那么你需要对每个板子,MCU自动测量这个值,然后保存到单片机内。

网友K:
R16阻值太小,所以输出值比较低。
单电源供电,应该不能工作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