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10原理图怎么转Orcad16.5

楼主(2012-01-12):
点击project另存为 orcad design,但是用orcad打开不了,总是死机无反应,点击原理图另存为orcad SDT schematic,用Orcad还是没法打开,AD没法转成cadence??

网友A:
你把原理图文件提取出来,另建一个空的工程,然后再按照你上面另存为工程,格式当然是DSN格式

再用ORCAD打开看看,注意尽量减少原理图的大小,可以改变页面大小试试

如果不行,你再另存原理图试一次,我的是可以的

不清楚是不是你的版本问题,应该都是可以的呀,AD的格式这块做的很好

楼主:
按照你所说的还是不行哦,你所使用的版本是哪个版本,是Orcad16.3和AD10么?

楼主:
按照你所说的还是不行哦,你所使用的版本是哪个版本,是Orcad16.5和AD10么?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我用AD9转换*。DSN,总是出错,没有一次可以完成。

网友B:
楼主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12-02-29):
楼主解决了么?请教啊,谢谢啊

网友D(2012-12-24):
好像说 allegro 版本不能大于16.2  。。。。。:(

网友E:
我也是死机 。16.5的

网友F(2014-01-2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2015-04-06):
大神们,你们是怎么把AD的原理图转成ORCAD的,快来支招啊

网友H(2015-08-11):
推荐 派尔的平台,你们可以去了解下,或许能帮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