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一下ST的DAC、ADC和串口

楼主(2012-01-12):
这个图片展示的是:

利用ST芯片DAC输出波形,并用ADC方式读回来,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PC,用串口猎人示波器功能绘制成波形。

主机广播帧(设置电压、设置电流、实际电压、实际电流)3.PNG

楼主:
再上两个图片:

主机广播帧(设置电压、设置电流、实际电压、实际电流)4.PNG

主机广播帧(设置电压、设置电流、实际电压、实际电流)5.PNG

网友A:
匠人老兄,你的串口软件功能不错,就是反应太慢,能不能不用微软的控件,把处理速度提高一点?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stm8l151C8什么?貌似64K的才有DAC

网友B:
匠人果然出手不凡,:kiss:

楼主:
匠人果然出手不凡,:kiss: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得多谢香香公主的定情物。:kiss:

楼主:
匠人老兄,你的串口软件功能不错,就是反应太慢,能不能不用微软的控件,把处理速度提高一点?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stm8l151C8什么?貌似64K的才有DAC
引用 网友A:

1、用VB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2、STM32F100

网友C:
能不能共享一下源代码

网友D:
哇, 本人最近真好也在研究这样的东西, 哈哈, 让楼主跑到前头去了.
由于采用速率比较高, 我发现 stm32 VCOM 好象有问题, 导致上位机的 cpu 忙碌不停.
我的 CB6 的 MEMO 窗口也好象接收不来很高的数据率! 郁闷思索中...

网友E:
的确是很炫

网友F:
一直想研究这么个东东,一直都没成功,不错

网友G:
匠人铁杆球迷

网友H:
很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I:
不错,能多一些详细的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J:
匠人也开始玩STM32了,不错,顶一下

网友K(2012-02-22):
STM32的 ADC 和 DAC 都是很不错的说。

我的《iBoard》用了两路 ADC 做测量,单路 DAC 分时复用扩展成 7路给系统用,再加上stm32 强大的外设,效果相当好!

贴几个界面截图,分别是 示波器,任意波发生器和电压表(用stm32的adc做的)

网友L:
:victory: 来支持匠人的研究!

网友H:
匠人还有其他的作品不

网友C:
匠人做得东西很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