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2-01-12):
(图片)

楼主:
说明下:这是常规的无刷电机驱动电路的一个桥臂,网上说,“这种集成驱动芯片驱动方式的功率管关闭速度比较慢,
解决的办法可以是在驱动电阻上反并联一只二极管并增加一个放电的PNP三极管。”为什么要加个二级管呢
不加不是也可以实现功能码?请高手解释

楼主:
是不是用来保护三级管的呢?

网友A:
网上说,“这种集成驱动芯片驱动方式的功率管关闭速度比较慢,
解决的办法可以是在驱动电阻上反并联一只二极管并增加一个放电的PNP三极管。”

首先声明下不是高手,你上面说的关闭速度慢,在驱动电阻上反并联一只二极管并增加一个放电的PNP三极管,会不会是关断的时候,放电的npn电压低到不导通时,让二极管跟电阻构成回路放电呢?也进而起到保护作用。只是个人猜测。

网友B:
楼上说的  在理

网友C:
起到稳压作用,保护三极管基电结,防止被反向击穿。

网友C:
起到稳压作用,保护三极管基电结,防止被反向击穿。

不好意思,是发射结

网友D:
这种用二极管限制电压的电路比较常见

网友E:
1K电阻能用?浪费了驱动IC

网友:
1K电阻能用?浪费了驱动IC
引用 网友E:
      同意。

保护三极管PN结.

楼主:
能不能不要纠结1K的问题,这个电阻的大小 自然是可调的,我画的就一个示意图。

网友F:
嗯,学习学习,各位大侠辛苦了

网友G:
实现快速关断,使功率管快速从饱和区转到截止区,降低功耗。电阻通常起限流的作用,保护门极。

网友G:
实现快速关断,使功率管快速从饱和区转到截止区,降低功耗。电阻通常起限流的作用,保护门极。
二极管还有一个作用是关断电流不通过电阻,进而降低电阻的发热。

网友H:
该说的点基本上前面几位都说了,关键是对于MOS管必须快速释放栅极电荷,包括栅极电容上储存的电荷.

网友I:
二极管作用是加快关断时间,而电阻是延长导通时间.我想楼主是想问为什么需要快速关断.那是因为正像大家所说,这是一个H桥的一部分,如果H桥不控制导通时间,就可能产生上下端MOS管同时导通造成电源短路的危险.

楼主:
为了达到更小的死区啊,所以关断快点。

网友J:
看到了电路的一部分。其实是加快功率管的关断速度,坚决不让桥上的两个功率管有同一时刻都导通的可能发生。

网友K:
是开关管吧

网友L:
前面都说错了,二极管方向画反了,
这个电路,导通的时候通过二极管给MOS栅充电,关断的时候,通过三极管射极跟随器放电,加快放电速度,
但是你的地也没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