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电路

楼主(2012-01-12):
贴图:问题如图所示。file:///C:/Users/administrator.KU1O3FSKJIRW7FD/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6214480/QQ/WinTemp/RichOle/$V1318$I8QX0]0XFG9[N89W.jpg

楼主:
怎么上图的?郁闷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什么东东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什么?
想问这个接口电路有没有问题吗?
如果是的话,我就告诉你,这个接口电路,很一般。

网友C:
可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E:
电源加滤波 数据线加TVS

楼主:
电源加滤波 数据线加TVS
引用 网友E:

怎么处理,可否详细点。

楼主:
不会上图,见谅,
问题如下:
1:接口电路一般要注意哪一些问题
2:在这个电路中,USB的一个数据线加上了一个三极管,嘛意思?
3:USB接口shell用电阻电容接地用意?
新手,见谅, 问题技术技术含量低。
谢谢!

网友F:
想知道这个图从哪来的?

奉劝你还是参照厂家的标准设计,任何一个USB芯片厂家都有评估板可以参考,有PCB布局要求。其它的东西,都是扯淡。尤其是自己还没弄明白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