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用的刷水卡弄成1秒5分钱了,怎么让它变慢呢?

楼主(2012-01-12):
各位大侠好,小区物业把我的洗澡用的刷水卡弄成1秒5分钱了,钱哗哗的流洗个澡要10元,以前都是2元就搞定的,去物业问了人家说新规定都提高了,小弟在这里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使刷水卡变慢吗?

网友A:
你快点洗他就变慢了。
上学时我们学校也是计时的洗澡卡。有个同学每次洗澡只花五毛钱,步骤是先冲一下身子,然后去蒸桑拿,蒸完了,用力搓泥。然后冲一下泥,如果感觉不干净再重复弄湿了身子,蒸,搓泥。最后打上香皂,冲一下走人。

楼主可以想办法快点洗。
技术最好用在利己不损人的地方。

楼主:
晕!  难道又要暴力解决了吗?1分钟3元~

网友B:
在自已家洗澡,关物业啥事?少去公共浴室些

网友C:
1/3/5不洗,2、4、6干搓。星期天看天气...

网友D:
1/3/5不洗,2、4、6干搓。星期天看天气...
引用 网友C:

。。。。。。。。。。。

网友E:
此卡里面有线圈,通过磁感应获取信息,问题卡里面没有电源,通过微弱感应联系的。
再说一个相关话题,昨天彩电遥控坏,偏偏是遥控关机的,我拆开发现面板上的6个按键(坏的)与电阻串联(可能根据电阻获得相关的量控制相应功能,比如adc转换),因该叫总线结构,当然换了一个按键电视机也激活了,我觉得有的相关性。

网友F:
楼主,这个不行的,那个卡里有个序列号,跟后天服务器挂上,当你卡接近机器的时候,他就读出你的序列号。如果说可以改的话,除非改序列号。当然这个序列号是经过加密的,一般还改不了。最好的方法,洗澡时带个榔头,你懂的!

网友E:
是的最多只能套中服务器中的数据,最厉害的应该是入侵那台服务器,给自己的账号加钱,就像在网吧免费上网一样,免费上网还有一个方法用正版账号开机,然后停用某些协议,计费也停止了,移除卡,让服务器不能控制关机,这个方法是存在的。

网友F:
网吧里搞这个,小心网管逮住

网友G:
你可以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澡堂子里运动,这样时间就会变慢了。

网友H:
洗澡带个水桶,哗啦啦先放出两块钱的热水在桶里,在不紧不慢的洗澡。

网友I:
最好的方法,洗澡时带个榔头,你懂的

网友J:
LS各位兄弟都是才子,呵呵~~~ :lol

网友K:
自己搞个热水器

网友L:
10块钱?
才洗3分钟?
我上大学,有几个变态,一洗就是2个小时

网友M:
还是上学时爽啊  洗澡三五块钱鸳鸯浴时间随便洗,搞得老板敲门咋还没洗完?;P

网友N:
1/3/5不洗,2、4、6干搓。星期天看天气...
引用 网友C:
:lol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啦!~明天准备找物业理论~就是不知道刷卡有没有什么用钱额度的标准~

网友O:
一分钟要3元?那确实挺贵的。

网友P:
强力磁铁一块搞定

计费原理一般是用2个干簧管,一个飞轮带动一块磁铁,磁铁转一圈,输出2个电磁脉冲。

外壳弄个强磁铁,吸住了,没有脉冲,就没有计费了。。。。

不过高级点的用其他传感器,这个就不灵了。:D

网友Q:
看来真的是学校好。。 本科就是好。洗澡1.3元。 研究生宿舍内部热水就老贵了。。

网友R:
如果有洗澡有暂停按钮 你就快速按动那个开关就行 就不计时了 我们这边的是这样 你试试

网友S:
自己买电热水器,水费加电费也不需要这么多钱的。

网友T:
还真是,你应该提高洗澡速度,1秒钟搞定,不就行了,呵呵

网友U:
控制出水有一个电磁阀,有的阀用强磁铁吸到上面阀门就会打开,一分钱不用花

网友S:
书呆子喜欢文明偷东西。
其实,和偷油、偷电一样,偷油的在管道里挖一个孔,偷电的另外接线。

网友V:
我洗的才2元,可以洗一个多小时!!:lol

网友W:
有研究怎么使坏的时间,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多赚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