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交流LED灯调光技术请教

楼主(2012-01-12):
目前白炽灯的调光主要是用双向可控硅+变阻器来实现,如果灯泡换成220V AC   LED灯也是应该可以调光的。这种传统方法主要是功率因素上不去,能否有更好的方案,即可以调光,又可以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A:
APFC+可调基准

网友B:
满载时候,是很容易实现的。但不满载的时候,不要用切相调光,PF要上去,就不难;用切相调光,PF要上去就很难。

网友C:
TI的LM3445可做成BUCK_PFC拓扑的调光LED驱动, 除可将PF值提高到0.92以上外, 还因为是PFC结构,可直接用模块的输入电流做为调光器的保持电流,从而提高效率, 12W左右是效率可在8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