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电流检测芯片 ina209 电流检测如何编程

楼主(2012-01-12):
ina209电流输出值,需要配置校准寄存器,根据芯片手册上校准值的算法算出一个值输入校准寄存器后,读出来的电流值不对,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接触过,路过帮顶一下

网友B:
建议把你的实际测量值和读出值发出来,这样才好分析.
最好把你的测试过程详细点描述出来

网友C:
计算current,关键在calibration register的确定。
然后按照手册Page 36的公式根据电压来计算电流。
你可以把电压和电阻大小,你计算出来的calibration register的值是多少,我可以验证一下是否calibration register确定有误。

网友D:
没怎么接触过这个

网友D:
过来了解下吧

网友E(2016-07-12):
你说的不对,太笼统了,是完全不对,偏得离谱,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INA209读出来的电流本来就不准,它的电流检测精度是很差的。

网友F: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
可能楼主对信号和分析情况还不够仔细. 需要进一步测量和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