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实现大数据传输

楼主(2012-01-12):
256Kbit左右的数据,如果从电脑上通过串口写到单片机的RAM中缓存啊?
之后还要从RAM中写到其他地方。

网友A:
怎么了?

问题是你的MCU有那么多RAM吗?
这可是要32KB的RAM啊?

网友B:
数据压缩后再送到MCU

网友C:
有很多通用的串口协议,比如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就带了很多种,找一种传输就OK;另一方面,你的硬件平台也得支持相应的RAM空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可以接收一部分,就转移啊
转移完了再接收,再转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压缩啊

网友D:
小意思,51连路由器都能做,边收边发。换个芯片同步技术接收,一帧(只中断一次)就能接收1024字节。

、、

网友E:
楼主啊楼主
单片机没有那么大的RAM哦

网友F:
arm有大RAM

网友G:
这个关键看楼主的应用系统所需要的功能,纯粹的缓冲,需要足够容量的RAM,当然,这可以扩展,但先搞清楚是否有必要。

网友H:
其他地方是什么地方?

如果速度没有瓶颈,可以考虑边收边发。甚至可以考虑把串口的波特率降低,甚至让上位机串口一个一个发。

网友I:
可以实现
1.使用大容量RAM单片
2,外扩RAM

网友J:
RAM大点,可以,要不就是慢点

楼主:
11# 程序匠人 要写到FPGA中,然后FPGA还要写到NVSRAM中(掉电不丢失)。

网友K:
RAM足够,115200波特率,没问题。。。
RAM小,用115200我一边传输以便写到SD卡都没有鸭梨

网友L:
串口是可以实现,但是很慢!
   建议使用SD或者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