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看不明白

楼主(2012-01-12):
看不明白加5.1V稳压管的原因?那位讲讲

网友A:
不管是否有效,作者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钳位在那个电位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主要是 防 使用者 接错电源, 烧毁LDO

网友C:
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用两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D:
假如稳压二极管坏了怎么办?让其它元件烧了吗

网友E:
目的就是是输出电压钳位在稳压管的电压上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主要是 防 使用者 接错电源, 烧毁LDO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是在输出端, 似乎是为了防止U5故障引起的电压过高损坏后面的电路. 如果是基于这种考虑, 稳压管击穿后会引起大电流, 前面的R12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G:
防止反接的话,最好是串个整流二极管,只有压降不能满足时才考虑用并联法,这时也不用稳压管,而是同样用整流管,同时在输入串入自恢复保险。使用稳压管通常是为应对输入电压过高,但这样的电路仍不可取,应串个降压电阻或使用输入电压范围更高的稳压IC。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H:
稳压管选择的电压值太低了,而且两个稳压管完全没必要,如果一个击穿了电流就会从那个稳压管直接流过,电路就不能工作了。如果两个稳压管都工作在正常状态,不可能同时反向导通,因为器件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个导通了电位就会被钳制在5.1V,另一个根本起不到作用,所以没必要用两个的。

网友I:
人家的电路不一定就是最佳的。
所以,还是需要自己优化改进。

网友J:
电路原理图不是实际工作的电路图,在原理图上画2个稳压管的意义是生产中可能采购2种封装的采购元件,到时候使用哪个焊哪个。所以如果明显不合理的电路,更要学习。不要轻易否定别人。当然使用一个温压管当然是为了稳定输入电压,防止以外的高电压输入损坏LDO。

楼主:
实际板子上两个稳压管都有,型号也一样,但还有5.1V的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是3.3V。稳压管不工作吧?

网友K:
不太赞成13楼画原理图的方式。原理图有原理图的作用。原理图不是明细表或工艺技术说明。比如在原理图中用电阻符号代表跳线、用3pin的连接端口符号表示TL431,等不规范的表示。或者故意把连线画得“弯弯绕”。完全放弃了原理图的交流功能。不知绘图者想保护他的Know How或显示其高明。

网友L:
:L不知道那个大IC有什么有。怎么只有OUT与IN

网友M:
看来相当一部分人都不知道原因。
在实际应用当中,一些异常的电压会通过电源吸收,比如MCU的输入端口,异常的高压会通过内部的上拉二极管向电源释放。
电源吸收这些异常电压时,如果这些异常电压流向电源的电流超过了电源的负端电流,那么就有故事发生了。
LDO会失去稳压作用,输出端电压会抬升,电压稳不住了,最终是LDO的寄生二极管导通,所有通过电源供电的IC都有可能烧毁。
加上稳压二极管的目的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对输出电压进行嵌位,也就是通过稳压二极管消耗异常电压的能量。

网友K:
不解17楼:“如果这些异常电压流向电源的电流超过了电源的负端电流”。能够解释电压流向电流是什么物理现象?真还不懂。谢谢。

网友M:
呵呵,笔误,如果这些异常电压产生的流向电源的电流超过了电源的负电流
探讨技术问题而已,不必咬文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