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也看不明白

楼主(2012-01-12):
(图片)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看不懂,俺看不懂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也看不懂,俺看不懂你到底想问什么?
引用 网友A:

他想问,4个二极管干嘛用的

网友C:
似乎没有必要 这样使用。
Diode的型号?

网友D:
这个电路有个二极管过流烧掉 其他也烧掉,二极管不能并联

网友E:
前面的电路隐藏了,你让大家怎么帮你分析?!

楼主:
大家看看,二极管,还有稳压管的作用,四个二极管就是普通的玻璃柱二极管,

网友F:
从上图可以看出这个电路设计是不成熟的,
这么多类似元件的并联关系肯定不是必须的,TL431那一块是稳压性质,D5、D6也是稳压性质的元件。
看不出设计者到底想让这些元件干啥!!!!

楼主:
这个电路,工作是没问题的,而且还是高人设计,研究院设计的,我硬是看不懂

网友B:
1:不要盲目去相信设计院的高人,通常设计院的人,都不是高人!
2:D2\D7\D10\D11似乎是一个器件,而不是4个二极管!看着有点像是用来做EMI的TVS管!

网友G:
设计院的人,一般都不是高人!
不要盲目去相信设计院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