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源的事情

楼主(2012-01-12):
恒流源5A,0.1%精度,负载是线圈,电阻不会超过2欧姆。PWM方式控制。有什么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ADI的应用笔记 ,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用运放加晶体管搭,ADI的应用笔记里确实有。

楼主:
不是隔离的方案好吗?但是隔离的精度又不够。还用晶体管?用PWM式加MOS管是不是更好?

网友A:
精度和隔离不隔离有什么关系,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