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电路中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2-01-12):
这是个buck-boost电路,为什么书上说,由于L2与EC2构成第二级低通滤波,所以第一级滤波电感L1中的纹波不会很大,而可能去掉EC1?,这第一级怎么可能纹波不大?EC1怎么可能去掉?求解!谢谢

网友A:
S1关断的时候,后级电流可以由L1续流,S导通的时候,后级电流完全靠EC2提供,所以EC1可以去,EC2不可以

网友B:
如果EC1去掉之后,L1也失去他的意义了,可以一起去掉

楼主:
上面两位高手,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C(2013-01-12):
不懂,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