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流水线(pipeline)问题

楼主(2012-01-12):
举个例子,四条指令:
ldr r0,[r3]
ldr r1,[r3,#4]
add r0,r0,#1
add r1,r1,#1
add r1,r1,r0
重排序:
ldr r0,[r3]
add r0,r0,#1
ldr r1,[r3,#4]
add r1,r1,#1
add r1,r1,r0

两种情况,运算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消耗的指令周期数,软仿真,结果一样,stm32流水线不给力啊!

版主,是这样么?

网友A:
不明白LZ的逻辑,为什么“结果一样”,就可以得出"STM32流水线不给力"的结论呢?

网友B:
我也不明白楼主的逻辑

网友C:
没看出流水线不给力

楼主:
ldr 需要两个指令周期,
ldr r0,[r3]
add r0,r0,#1
数据加载到r0后,立即用的话,CPU会插入一个等待周期,两条指令要三个周期(add需要一个)。

再看如下指令:
ldr r0,[r3]
add r0,r0,#1
ldr r1,[r3,#4]
add r1,r1,#1
add r1,r1,r0
总共需要七个周期,如果指令重新排序一下,如下:
ldr r0,[r3]
ldr r1,[r3,#4]
add r0,r0,#1
add r1,r1,#1
add r1,r1,r0
对于流水线的ARM只需要五个周期,在ARM9以上的CPU是这样,ARM7应该也是这样,但是cortex m3,指令重排序后,并没有改善,那这个cortex m3的流水线徒有虚名,假的,失望

网友A:
LZ的测试结论有什么理论根据吗?在Cortex-M3的参考手册中有说明吗?

楼主:
文档说“The Cortex-M3 processor is built on a high-performance processor core, with a 3-stage pipeline Harvard architecture”

用MDK软仿真看指令执行时间,两种排序,指令执行时间不变。那这个三级流水线体现在哪里?

还是说软仿真结果不准确?

我的MDK版本:MDK-ARM Standard  Version: 4.22a

网友A:
相对于非流水线结构,流水线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指令的取指、译码、执行和结果存储等步骤并行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总体效应上减少了指令的执行时间;但是你所说的这种指令重新排序后,能够缩短执行时间的效应,并不是流水线结构一定具有的特点,有些设计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但不是所有设计都会有。

具体到Cortex-M3是否具有这样的特征,请查看Cortex-M3的参考手册。关于流水线结构基本原理,可以找计算机系统结构相关的资料来研究,请不要把某种特例当成基本原理。

楼主:
ldr r0,[r3]
add r0,r0,#1
ldr r1,[r3,#4]
add r1,r1,#1
add r1,r1,r0
每条ldr两个周期,每条add一个周期,,对于没有流水线的CPU,加起来需要七个周期。
M3可是支持流水线的,也是七个周期,这个有问题。

版主,你也好好考虑下,不要敷衍我哦

我也没把什么特例当成基本原理,这个代码是经过流水线优化的

网友A:
不是我敷衍你,我们可以从基本原理开始讨论,你能说说在这个例子中为什么流水线能够减少2个周期?

网友D:
这个程序是在bootloader中运行吗?

楼主:
ldr r0,[r3]
add r0,r0,#1
ldr r1,[r3,#4]
add r1,r1,#1
add r1,r1,r0
每条ldr两个周期,每条add一个周期,,对于没有流水线的CPU,加起来需要七个周期。
M3可是支持流水线的,也是七个周期,这个有问题。

版主,你 ...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下面的能减少两个周期:
ldr r0,[r3]
ldr r1,[r3,#4]
add r0,r0,#1
add r1,r1,#1
add r1,r1,r0

楼主:
这个就是流水线的意义所在,不用我解释了吧

网友D:
流水线的工作也要跟所使用的cpu核有关

网友A:
这个就是流水线的意义所在,不用我解释了吧
引用 楼主:

我在8楼已经给出了我的解释,但你说我敷衍你。

我想和你讨论基本原理,你却不肯给出你的解释,这时谁在敷衍谁呢?

楼主:
“相对于非流水线结构,流水线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指令的取指、译码、执行和结果存储等步骤并行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总体效应上减少了指令的执行时间;”

这个是书本上的东西,就像GCD一样,好话谁都会说,但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好处。

你说M3有流水线,但是跟没有流水线的CPU一样,周期数一个指令一个指令的累加,那这个流水线不是吹出来的吗?

流水线能带来指令周期的减少,但是软仿真结果看不出指令周期减少。

我还要验证下是不是MDK软仿真的问题。

网友A:
“相对于非流水线结构,流水线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指令的取指、译码、执行和结果存储等步骤并行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总体效应上减少了指令的执行时间;”

这个是书本上的东西,就像GCD一样,好话谁都会说,但我们需 ...
引用 楼主:

你连书本知识都不相信,那么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楼主:
香版,你跟我抬杠,我没说不相信。
我的意思是,好话说了,做到没,需要检验。

“流水线能带来指令周期的减少,但是软仿真结果看不出指令周期减少。”
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是我的疑问。感谢

网友A:
香版,你跟我抬杠,我没说不相信。
我的意思是,好话说了,做到没。

“流水线能带来指令周期的减少,但是软仿真结果看不出指令周期减少。”
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是我的疑问。感谢 ...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指令周期没有减少?

如果没有流水线,一条LDR指令需要4~5个周期,现在只需要1~2个周期,这没有减少吗?

网友E:
软仿真软件是不能完美仿真的

楼主:
21楼,我只是想验证下流水线,没别的。

楼主:
你怎么知道指令周期没有减少?

如果没有流水线,一条LDR指令需要4~5个周期,现在只需要1~2个周期,这没有减少吗?
引用 网友A:

香版,你要这样说,就没经过大脑了。流水线不是能提高独立的一条指令的执行效率,它只有在多条指令一起执行才有作用,看你书本知识也没理解透吧。;P

“一条LDR指令需要4~5个周期”,请你给明出处。M3的LDR需要两个周期,这个是手册的哦,我可不是乱说的。

网友A:
香版,你要这样说,就没经过大脑了。流水线不是能提高独立的一条指令的执行效率,它只有在多条指令一起执行才有作用,看你书本知识也没理解透吧。;P

“一条LDR指令需要4~5个周期”,请你给明出处。M3的LDR需要两 ...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别人敷衍你,就是说别人说话没经过大脑;就你这种态度,非常抱歉,我不会和你这种人再讨论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两个说法都没有问题。MCU里面的流水是前一条指令的执行时,后面的指令在取指译码。mybao说的并行是指执行并行,这个取决于执行单元有的并行度和流水级数。常规的MCU不会这样实现,在DSP里面实现了比较多,譬如TI的C6000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样做的坏处是编程的人需要预测执行结果发生的时间,对编译器也会有比较高的要求。所以,MCU里面的流水一般情况下不这么干。

楼主:
香版,表生气啊

“如果没有流水线,一条LDR指令需要4~5个周期,现在只需要1~2个周期,这没有减少吗?”

你自己说,是不是没经过大脑。

没经过大脑,也没啥嘛,我也是经常不经过大脑的。

网友G:
lz,既然你有工夫用keil的模拟器,也有工夫思考,为啥没工夫去arm的官方网站找找权威的解释?
cortex m核的流水LDR STR的指令周期问题,arm的**有专门一章详细解说的,去arm网站一搜就有.你说以什么为准?当然arm的文档第一,硬件结果第二,仿真只是参考罢了. 如果有问题,也是所有的cortex核都有问题,那么应该出现在arm的勘误里,和stm32有啥关系?

另外,lz,cortex m核的LDR 2+N个周期的流水化是有条件的,你的地址必须是字或者半字对齐的,不然你再怎么优化,每条读写指令还是至少3周期.

网友H:
lz,你确认m3是这么搞的?
首先
流水线使指令并行执行,但是微指令没有并行
其次
就是说下一条指令使用上一条结果需要延迟等待.
但是:
可是使用一个桥,从流水线的内部数据直接传给下一条指令.
可是:
cpu也可以支持乱序执行
------------------------------------------------------------------------
51单片机一步也没做.
m3的3级指令做到哪一步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查资料.以前看到的没有.但是我估计
取,计算,存,如果是这三步,那下一条指令的计算在上一条的存期间执行,完全可以用一个bridge把数据从内部运输过来.
-------------------------------------------------------------------------
软件仿真可能是不准确的.你用程序生成一个循环实测一下才知道.不过这是没意义的.学习不能这么玩
-------------------------------------------------------------------------
不过香主玩馅了.和当年一朝成名一样....被我抓住尾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另外,lz,cortex m核的LDR 2+N个周期的流水化是有条件的,你的地址必须是字或者半字对齐的,不然你再怎么优化,每条读写指令还是至少3周期"

LDR当然四字节对齐,不然,结果都错了。

“每条读写指令还是至少3周期”
没这个说法,这个是你自己想的吧,难道你认为,半字对齐,CPU会分多次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H:
LDR加载的数据,如果下条指令马上用,CPU会插入一个等待周期,这个在哪里都成立,但是,在M3上,如果隔一条指令之后再用LDR的结果,LDR会不会还会插入一个等待周期,这个不确定,我就想要这个答案,你知道的话,直接告诉我。

这个,软仿真,可能不准,硬仿真也很很麻烦,我现在也没硬件。

网友H:
LDR加载的数据,如果下条指令马上用,CPU会插入一个等待周期,这个在哪里都成立,
------------------------------------------------------------------------------------------
这个是不对的.你如果不信,就去看深入计算机系统,今年答题送书的一个原题.
高级cpu是直接带流水线间bridge的.就看m3有没有.
------------------------------------------------------------------------------------------
这个设计很细节,我手上没有M3的源码.别人估计也不会让我看
源码级M3授权有的公司有.等他们帮你看看吧.
------------------------------------------------------------------------------------------
作为一个软件,如果涉及到这种真的非常难办.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目的,所以无法告诉你怎么绕过去.
就算你用汇编写,编译器还可以帮你做指令重排序.你这么整是没有意义的.
arm的软件仿真器,官方的可能是有了.能够真正的时钟周期匹配的.但肯定不是免费能拿到 的
------------------------------------------------------------------------
如果是你想刺探m3的设计.那要么找个熟人偷偷看看源码.要么旁路pll,用外部时钟计数,发多少个周期执行多少条指令,去计算.
如果搞不定pll,那就只能是进行百万次循环,每个循环千条以上特定设计的指令,去用示波器测量运行时间.来估算周期.........
========================================
你为什么需要知道,不妨说一下

楼主:
我只是说ARM,不说别的。

需要知道这个计算MCPS,百万周期每秒,软件性能啊

网友I:
指令的顺序决定了寄存器之间的相关性。但是流水线中还有一个称为bypass的技术,应该综合起来考虑流水线的性能。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另外,lz,cortex m核的LDR 2+N个周期的流水化是有条件的,你的地址必须是字或者半字对齐的,不然你再怎么优化,每条读写指令还是至少3周期"

LDR当然四字节对齐,不然,结果都错了。

“每条读写指令还 ...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把几条LDR拆开,那么每次不都是2+1么?

网友J:
疯狂拿分,争取脱离初级,呵呵!!!

网友K:
我去,拿软件仿真的结果来分析这么硬件的问题,LZ 也太不靠谱了……

楼主:
换了RVDS4.0来软仿真,优化后,指令周期确实减少了。
说明MDK还是面向单片机开发的,高端应用还是要选RVDS。

网友L:
MDK用的也是rvds的编译器啊,有这么神乎吗

网友G:
高端有操作系统的都去arm新的DS5了,生肉开发的都是MDK,RVDS似乎没后续了就.....

网友M(2015-12-11):
感觉高手好多,毫无疑问LZ绝对是对ARM底层非常了解的,那个神马香主就别提了,不懂就不懂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本着一颗学习的心才能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希望LZ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