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不带字库的12864液晶显示 GBK全汉字字库问题

楼主(2012-01-12):
请教一下就是本来想在一块12864不带字库的lcd上显示汉字,想把汉字包括的常用字和生用字   使用的所用汉字问题都加入内存使用。在使用的时候再从字库之中找读出来,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啊??一点头绪都没得。。。哪位指点下怎么加字库到内存,要显示汉字的时候又要怎么来操作。。能直接给个关键代码或者字库使用的demo吗?????头疼都一周了,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找啊!!!

网友A:
汉字库最小7千多个汉字,用16×16的要200K多些的存储空间

网友B:
1个汉字比如用32个字节来表示,比如 “显示屏”3个字

假设存在rom中,

用一个变量来代表他们的序列,比如“显”对应序列0,“示”对应序列1
当你要显示“示”的时候,你就给变量赋值1
然后变量乘以32取得汉字的首地址
连续读取32个数据刷到屏上
不知道你明白没有

网友C(2012-05-14):
雁过留痕。

网友D:
根据汉字的区码位码,算出偏移量,也就找到对应汉字的字模了,然后显示出来。
偏移量=((区码-0xa1)*94+(位码-0xa1))*32
(这是16*16点阵字模)

网友E(2012-08-08):
把字库做成一个二维数组烧到FLASH中,需要显示时,按数组序号送入就行了。

网友F:
1、2级的16*16的字库就是260k了,GBK应该是500+k。
加片串行flash吧,比如M25P80/M45P80之类的。

网友G:
做一个内码字库(gb2312 或 gbk 字库)即可。
GB2312 是 7000多字符, gbk 是 2万多字符,空间是点阵大小而定。如 : 16点阵字库大小 = 16 * (16/8) * 字符数。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guitool),它支持生成windows所有字符集的字库。
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3532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