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与电路的匹配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1-12):
请教一个段式液晶的问题:2.8V驱动电压、1/4 Duty、1/2 Bias的液晶能用在3.3V驱动电压、1/4 Duty、1/3 Bias电路中吗?用了之后有什么效果,急、急、急。。。。。。。。。。。

网友A:
可以使用,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字稍微淡一点。

网友B:
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显示效果更好。
因为点亮的点SEG-COM的电压差从2.8v 增加 到3.3v了, 这里的作用使LCD变的更黑。
而不点亮的点SEG-COM的电压差从1.4v 减小到1.1v了,这里的作用是使LCD所谓的鬼影cross-talk变弱。
而且对比度从原来的1.528 上升到 1.732。
Vrms_on = 根号((V *2 +(DUTY-1)*((V/BIAS)*2))/DUTY)
Vrms_off = 根号((V*(BIAS-2)/BIAS))*2 + (DUTY-1)*(V/BIAS)*2)/DUTY)
从上面3点来看LCD显示效果比原来的好。
不足之处:因为LCD panel属于容性负载,所以电压升高的话,功耗会变大,简单的算变大为原来的3.3/2.8 = 1.2倍左右,如果原来的LCD panel为3uA的话,现在可能需要3.6uA的功耗。

网友C(2012-02-13):
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显示效果更好。
因为点亮的点SEG-COM的电压差从2.8v 增加 到3.3v了, 这里的作用使LCD变的更黑。
而不点亮的点SEG-COM的电压差从1.4v 减小到1.1v了,这里的作用是使LCD所谓的鬼影cross-talk变弱。 ...
引用 网友B:

功耗应该是U*2/R,所以应该是3.3*3.3/2.8*2.8=1.39倍??

网友C:
重新算了一下功耗,应该更省电才对,这是因为1/2bias的波形算法与其他bias波形算法不一样.
全显的时候,是(3.3*3.3+3 x 1.1*2)/(2.8*2.8+3 x 1.4*2) = 1.06倍;
全灭的时候,是(1.1*1.1+3 x 1.1*2)/( 3 x 1.4*2) = 0.82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