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IC总线问题

楼主(2012-01-12):
单片机配置:eeprom,iic接口;

两片单片机之间能否通过iic接口相互读取eeprom里的值?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吧,只要硬件连接好,在单片机的软件里进行相应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这个肯定可以,我以前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