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为什么会烧

楼主(2012-01-12):
我用LPC2131设计一个机器人,驱动系统采用l298n驱动直流电机。可是在调试的时候,在使用我的JTAG在线调试时,机器人已经按照黑色的引导线前进,能够完成指定的功能;

但是,我在使用周立功的开发板把程序用ISP写入芯片后(我的ISP有点问题,暂时不能用,),换到我的板子上,机器人就不动了,我复位也不行。我又把CPU板子放在周立功的开发板上,检查,发现芯片发烫,估计是坏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B:
是不是IO的驱动电流过大?可以查查。

网友C:
2楼和3楼的情况都有可能,LZ要自己查查

网友D:
短路的可能更大一些

网友E:
估计是芯片烧掉了

网友F:
这个得自己测一下

网友G:
楼主自己的板子设计有问题

网友H:
烧芯片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重点查查电源供电?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E:
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的,LZ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有地方出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