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DC-DC电源芯片VIN:4.5V-26V,VOUT:3V-12V,Iout(MAX)4A这样

楼主:
求一款DC-DC电源芯片,
VIN:4.5V-26V(最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也能输出稳定于某值的电压)
VOUT:3V-12V可调(5.5V时,仍然能有0.8A这样的电流输出)
Iout(MAX):4A
能降压也能升压。
各位有什么高见,小弟洗耳恭听。

网友A(2012-01-13):
输出电压 调整反馈电阻即可

网友B:
你这原理图还真那个。。。SEPIC。。看了我半天
3# jjjyufan

楼主:
谢谢。
我看了LM3478的资料,发现一个3-24V转5V(输出1A电流)的很适合用,但是有些元件的体积过大了,而且用个的元件也不少,如果在一个空间要求苛刻的产品中,显然就没办法满足了。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使用的元件尽量少,对散热的要求小,元件体积尽量小的,最好电容的体积不大于1210的贴片电容,电感的体积小于4.0*4.0*2.5(mm),外围器件尽量简单。

网友C:
LZ没有写明,输入会低于输出,还是输入始终高于输出.
若是后面那种情况,试试看33063外接MOS扩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功率电感没办法小的,
毕竟你的电流要求是4A的

楼主:
要一个不管输入多大,都能稳定输出5V—5.5V, 1A这样的就行,就是说这个芯片应该同时具有升压跟降压的功能,而且输出与输入没有计算上面的关系。

楼主:
我之前用了一款APW7080,5-26V的时候都能达到要求,但是当电压小于5V时就无法输出5V电压了,这个芯片貌似是降压型的,所以没办法满足到我的要求,各位高手还有何高见

网友C:
大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变化,再加大电流,我看还是用二级进行比较好.

楼主:
就没有更简单点的方法吗,没有这样一款合适的升压兼降压IC

网友D:
可以使用LM3481,也是相同的拓扑,但体积有所减小。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3481.html

可使用右边的webench软件进行优化设计。

楼主:
这个我也有看过,但是太贵了,有便宜点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