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请教诸位高手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初来咋到,还请多多指教。小弟量测附件D(引脚6)和Q(引脚3)的波形,PR和CLR接2.85V电压。依datasheet上真值表,D(输入)和Q(输出)高低应该是相同的吧?可是我量测多次,都是相反(附件波形图)。难道是我搞错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12-01-13):
为什么PR,CLR的电平要接2.85V呢?
对COMS电路来说(NC7SZ74K8为COMS器件):输入小于0.3*Vcc才为低电平,输入大于0.7*Vcc才为高电平
如果0.3*Vcc<2.85<0.7*Vcc,即4<VREG_TCXO<9.5时将导致电平混乱。
第一次发贴,只是因为感觉LZ为了问这个问题肯定花了不少时间。所以就提出自己的愚见,不一定对。

网友B:
同意ls:
0.3*Vcc<2.85<0.75*Vcc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的回复,datasheet中提到Vcc range在1.65V to 5.5V皆可。由线路图Vcc的电压也是VREG_TCXO(2.85V),其0.3倍为0.855V,0.7倍为1.995V。大于1.995V了,应该不会造成电平混乱吧。不清楚兄台的Vcc 约等于14V是怎么得出的?谢谢,多多指教

网友C:
如果R14是0欧姆,则D和Q是连在一起的,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肯定是示波器设置错了,或者测试点位置错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2.85/0.3=9.5  2.87/0.7=4

楼主:
我现在的看法是,其实是我刚开始理解错了:边沿D触发器的输出Q应该与输入D在边沿触发前那一刻时的状态保持一致。D与Q都是9.6MHz,时钟CK是19.2MHz,所以D应该是半个周期就被触发一次。又Q总是保持D在触发发生前的那一瞬间状态,所以两个波形呈现相反的状态。请兄台分析下我的看法

网友A:
是否可以试着只给D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看看Q是不是还反向。

网友D:
建议楼主排查顺序:

1. 先检查示波器通道1,2的基本设置,尤其注意反向是否为开;
2. 该触发器为D型上升沿出发,注意时钟信号CLK,理论分析时,应该是CLK,D,Q三者同时分析;

最后,建议楼主不要怀疑元件问题!

网友E:
我看不懂为什么接0欧电阻而不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