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受干扰很大是什么原因?内外屏蔽双绞还是别的原因?

楼主(2012-01-12):
有两个传感器,一个受干扰很大,另一个则几乎不受干扰。
原料都一样。
都是在一个传感器的输出线上接一个接头,接头和设备上的母端插在一起。
传感器输出线为3m左右,为5芯屏蔽线。其结构是两根芯线包一个屏蔽(叫内屏蔽)及绝缘皮(内被),然后再加3根线,包一个屏蔽(外屏蔽)及绝缘皮(外被)。
内外屏蔽均接到插头上的一根针上。
不受干扰的,内外屏蔽线双绞后套热缩管接到插头一根针上,
受干扰的,内外屏蔽线分别套热缩管,然后并接到插头一根针上。
不受干扰的,外被剥除较少,焊点外露较多;
受干扰的,外被剥除较多,焊点外露较少。
原因在哪呢?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连接情况,肯定不是多与少的问题,必要时做传感器和电缆的交叉替换测试更容易弄清楚问题。

楼主:
没有设备,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