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无法稳压

楼主(2012-01-12):
我采用的是1N5929,稳压值为15V,但我照如图接时,输入16V却不能稳定在15V,我调节输入电压高点,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也高高点,感觉只是1R电阻在分压,为何,稳压二极管如何稳压,请大家指教,不甚感激!

楼主:
我想是1R电阻问题,但是调节电阻似乎也没用,只是分压大点。

网友A:
你的16V为电压源吗?如果是的话你需要稳到15V,则需要在在1R电阻上有1V压降,则电流为1A,你的负载消耗200MA,则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为800MA,该电流下,稳压管还能稳压吗,此时功耗15*0.8=9W,稳压管不烧?

楼主:
我的16V是整流滤波后的16V,其实还是在16V上下波动,负载电流也是从0~400mA的一个范围,照你这么一说,我是懂了,这稳压管是如何稳压的
达到这些要求,用稳压管是无法来完成的,因为无法无法确定限流电阻,且1N5929的最大反向电流为100mA。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A:
限流电阻的值是可以确定的,不过根据你上面说的负载电流变化范围为400MA,大于稳压管的100MA,那么这个管子在这里就不适应,而且电源是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的话,还应该考虑在大电流和小电流下的电压情况。

网友B:
1、使用这种稳压电路,显然稳压后面的负载要很轻才对,你都搞到200mA了,它不吐血才怪?如果可以无限制的接负载,谁还用专用的稳压芯片呢?
2、使用这种稳压电路,你需要知道稳压管在什么样的电流下击穿才是稳定的?1欧姆也太有才了,不烧了稳压管算是三生有幸。

网友C:
防电源接反

网友D:
LZ查一下稳压极的数据手册,看看它的稳压条件中工作电流在什么范围内,然后计算出总电流,再根据负载特性是15V/0.2A计算出R1.

网友D:
做什么最担心是自己的随意想像.:)

网友E:
这肯定不行了,稳压管负载带不了的。限流电阻1R太小了

网友F:
1N5929的数据手册标明,测试电流是25mA, 最大电流是100mA.你想负载使用200mA.简单做法,是负载电流+温压工作电流(如25mA)=225mA.则R1=1/0.225~1/0.3=3.4~4.4欧姆.所以1欧姆是不行的.建议4欧姆会比较好.

网友G:
稳压管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作为一个保护器件来用的,而不是用来做稳压用的,个人感觉

网友D:
稳压管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作为一个保护器件来用的,而不是用来做稳压用的,个人感觉

说反了
TVS大多数场合作为保护器件来用的,偶尔也能当稳压管.
稳压管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个保护器件来用的,偶尔也能当TVS.

网友H:
稳压管稳压的原理是当外部电压比稳压值Uz高时可以 低的话是反向截止

楼主:
5楼分析的是很清楚正确的,1N5929的最大击穿电流是100mA,而我的负载电流是0~400mA的变化,所以1N5929在此无法使用,且输入有1~2V的漂移。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建议和意见!

网友I:
为什么不能用呢?多个并联不行么?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多个并联是可以的,但考虑实际的成本和稳压管的参数离散型,这样的方法个人认为不是很好

网友J:
输入电压提高一些,用7815就可以了。
用稳压管,这个场合不适合。

网友I:
理论上来说,多个并联是可以的,但考虑实际的成本和稳压管的参数离散型,这样的方法个人认为不是很好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路板已经做好了,在反面再并上一到两个稳压管是最简单的方法,电阻加大一点。

楼主:
也许并两、三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我的要求是0~400mA,那就是要100mA*5,所以实际是不会采用的。

楼主:
上面说,输入提高点,但是线路板是已经做好用了很久的,所以更改输入电压肯定是不会去考虑的了

网友K:
负载电流不能大于稳压管的最大电流,不然空载时稳压管会烧毁

网友L(2012-12-05):
对新手我们要多爱护和支持!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开关电源为什么输出那么做路数存在疑问,问我家老工程师为什么不用电阻分压解决。

网友M:
新手上道请多关照

网友N:
稳压二级管是不能做到准确稳定电压的!